关于电容交流下充放电问题以及滤除高频电压问题

楼主(2012-03-03):
关于电容交流下充放电问题以及滤除高频电压问题
如题,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:
首先电容只在0-1/2π 和π-2/3π时充电。而在1/2π-π以及2/3π-2π过程中是反向放电的。
具体分析如下:在交流电源和电容组成的回路中。0-1/2π时,给电容充电,到达1/2π时,交流电压达到最大,此时电容也已充满,电容两端电压与电源电压近似相等。在1/2π-π时,正向交流电压减小,此时电容电压大于电源电压,所以就反向放电,直到电容电放光。负半周期与正半周期情况一样,只不过方向相反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可一般来说我们接的都是50HZ的交流电,其周期也只有2ms,可查的一般情况下电容的充放电时间要在15~20s,时间上不够啊。还是说电容只是因为电压的周期性变化而感应出的电流。不论是充电或放电完毕因为个人认为在1/4周期时电压达到峰值,此时充到电容上的电压也达到最大,而后电压下降,此时由于电容上电压大于电源,故开始放电,到电压达到零点时,放电完毕。电压反向时由于一半电容无极性,即与正向充电时原理是相同的,只是方向不同。
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?
另外,电容是如何滤除高频电压的呢?是因为高频周期相对较短,较低频首先通过接地电容而被滤除呢?
问题很基本,但是最近重新拾起课本发现自己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学会,甚是惭愧,请大家多多指教。

楼主:
怎么是“此贴已结?”

网友A:
”查的一般情况下电容的充放电时间要在15~20s“------这是直流平波用的
高频的电压是尖峰电压,大小比工频高很多。
交流侧电容一般是功率因素补偿用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