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 无线模块的调试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自己设计的51系统,也从网上弄了程序,可是,我调不通,所以,我就求助了
我现在的情况是:一个固定发(每秒10次),一个固定收.
假如收的始终开机, 发的单片机先关掉,然后打开,收的单片机可以收到.
假如发的单片机始终开机, 中途打开接收单片机,那么收的单片机就收不到数据。
NND。郁闷死我了。

我的晶振30M,我也改了里面的延时程序的间隔。

网友A:
协议编制不合理,先去读懂软件。

网友B:
关键还是通信协议

网友C:
一开始调试这个最好要有个好的模块  先确定收还是发有问题。

网友D:
芯片初始化可能存在问题,

网友E:
先调通SPI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