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能停住脚步,帮我看看这个简单的电路么?愁死我了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做了一个电路,用数字万用表测电流电压。这个产品要发往外国,外国是AC 14v供电的,我用可调变压器模拟了AC 14V的供电电压~大家看看电路。

我们的电路不能更改,因为结构的原因,电阻必须在AC部分,在我实测过程中出现了问题,稳压管用6V,6.1V,6.7,6.8都出现了这个问题~测量流经稳压二极管的电流,比如开始时3.0ma,可是却一直在减小,LED支路上电流却在一直增大,都是一点一点的增大,但却没有停的迹象,二极管我上电是是9.8ma,两分钟以后增大到12.6ma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~就算电网电压波动,也只在10%以内变化啊,下面是一些数据,是我在变化初期的数据~另外我还想问问,这个电路的电阻正常应该怎么算,我想让LED支路的电流在14ma以内,电阻的计算值算法,稳压管我们有6.0  6.1  6.2 6.7 6.8的,大家帮我看看,另附数据:

另外,我问一下,如果我没有6.1V的稳压管,是否可以用

代替呢~ 我想6.8 -0.7 =6.1 V  这样出入大不大啊~  谢谢大家了~

楼主:
怎么有人看 没人回啊

网友A:
因为你的稳压管,开始发热了,阀值电压上升了,导致发红光二极管电压上升, 你可以试验一下,拿热吹管,吹一下稳压管,变化特别明显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是怎么解决呢?能帮帮忙么 大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是怎么解决呢?能帮帮忙么 大侠

网友B:
楼主这个电路,稳压管的电压正好在LED正向电压附近,而这两个都是电压型器件,因此电流对温度变化特别敏感,属于电路和参数选择不好。

解决的办法,就是在第一个电路里直接去掉稳压管,这样就是用电阻限流。电阻的简单计算方法:
R=(14V-VLED)/I
其中VLED就是4个串联的LED的压降,I就是你所需要的LED的电流。

网友C:
稳压管去掉,电阻阻值计算一下,再调整一下。

楼主:
开始的时候就是用电阻的,可是后来电网波动大,LED电流突变,然后就打算在LED两端稳压了,如果加稳压管,还有什么办法呢

网友D:
LED应该使用恒流控制

网友C:
LED二端稳压,不可能有作用的,错误的做法。
既然你要求恒流,就应该让别人改电路,电路结构都不让改,输入电压有变化,电流当然有变化。
不改电路无解的。

网友E:
试试把前段那个电阻调大,你的LED是发光LED?
横流控制你又没有设计闭环,电路设计有问题!
输出电压也没有加电容。
稳压管因为反向电流不在正常范围内导致稳压效果差,稳压管应该串联一个电阻限流。
仅供参考!

网友F:
如果用稳压管,基本上稳压管是不应该启动的,平时就启动肯定是设计错误。最好去掉稳压管,电阻限流,这样问题自然解决,LED说是工作在恒流状态,其实无所谓的,不要超过最大电流就ok

网友G:
去掉稳压管,把电阻改成专门驱动LED的恒流二极管。

网友H:
去掉当前的稳压管,然后整一个双向稳压管加在电阻的左边,双向稳压管的左边再加一个电阻(即是变压器的输出端)。

网友I:
直接用恒流二级管,

网友J:
上面的方法都可以用,却没有考虑你说的电网电压变化;
电路不改的话就加大稳压管功率吧,或者使用有缘稳压器件;
最好还是改电路

网友K:
如果电源变化大,简单的是用个TL431接个恒流电路。长时间工作,最好计算一下各处的功率。

网友L:
稳压管后面加电阻,这就是最简单的恒流控制

网友M:
用恒流二极管,结构最简单。

网友N:
楼主,我看了一直没有想通:你D3,D4好像一直反向偏压啊。这合适吗?没有搞懂。

网友O:
楼主,我看了一直没有想通:你D3,D4好像一直方向偏压啊。这合适吗?没有搞懂。
引用 网友N:
:lol

网友P:
不能只分析后面的管子吧
前面部分呢?控制部分是否稳定啊?

楼主:
用现在的电路 调整电阻 和稳压管的值配合不行么?咱们平时用的稳压电路不也是这样的么?

网友Q:
拿个三端稳压器稳下压

网友R:
弱弱的问一句,怕电网波动,直接加一个电容行吗?把稳压管换成电容?

网友S:
稳压管跟电容作用不一样啊

网友T:
这个 稳流 电路设计问题太多了,
大方向来说应该用串联的方式,你这里用的是并联的方式效率太低了,能稳住的范围也太窄。
只有推倒从来了,用三极管恒流效果好又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