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变换器

楼主(2012-03-03):
想做一个把3v直流变成500v直流的变换器,要求输出500v电压稳定!
能行吗?
试过3v可以到500v,但一带负载,1000K 的电阻,电压就降下来,300多伏了。

网友A:
500V的小高压应该还是可以吧!不知多大功率?功率不高的话,可用倍压整流达到高输出了你这里反应了带载能力不行,说明你的变压器圈数少了。

网友B:
功率都不到0.5w,
查查变压器是否合理,
取样电路呢。

网友A:
你使用的是神马方案?什么拓扑?
能否发个图cc

网友C:
没图没真相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