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通信问题请教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现在看了一款AD的485芯片,ADM4855,全双工通信芯片,我想问下,像这种没有控制端的全双工485通信芯片可以同半双工的485芯片通信吗,如果可以,改怎么弄

网友A:
你仔细看资料,ADM4855是四线的

楼主:
2# baker0502 我知道是4线全双工通信呀,就是在问这种没有控制端的全双工芯片怎样同半双工芯片进行通信?你是没有看清楚我的问题吧

网友B:
4线全双工的叫422,可以和485互联,只是其收发通路独立,与一片485接口芯片只能单向通讯。

网友C:
那就只能半双工通信了. 四线也只能变成 2线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