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颖有没有可以替代79F166A的其他型号芯片

楼主(2012-03-03):
因为电路设计问题,设计的不是很理想,79F166A(对无线的抗干扰能力存在问题)在使用上存在一些问题。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型号的芯片在电路不修改的情况下直接替换掉?因为产品做了量产,客户已经对板子进行了确认,板子现在不能动。芯片工作电压为3.3V,做低功耗用。外置32.768晶振,带LCD驱动,AD。

楼主:
对芯片是否是flash的没有要求,4位机也可以的,只要是脚位一致就可以。版主们不知道能不能给个参考哦

网友A:
pin to pin的应该没有。

楼主:
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品牌的和这颗芯片兼容的?应急……

网友A:
其他的就更没有了

网友B:
沒有pin  to pin兼容的型號,建議考慮使用SH79F166A  在外圍電路上想辦法解決問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问题,现在我们的板子尺寸是受限制的,无线模块和芯片分开或者拉开比较大的具体都不行。问题还在于当初我们用这颗芯片设计好做了200套的小批量测试没有发现任何问题,现在批量生产出问题的比例在7%左右,这也是在批量生产后才发现的问题。线路板要做调整也只能是小范围的调整。不知道在小幅调整的情况下能不能改善?

网友C:
看看是否可以通过软件方式避免。
79F166A对无线的抗干扰能力也是特定频段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