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调试过无线模块24L01吗?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目前只能勉强一个发,一个收.
但是,很不稳定,问题多多

网友A:
先解决硬件问题,再解决软件问题。

网友B:
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模块

网友B:
24LC01是储存芯片,储存功能,无线模块如果有24LC01应该有对码线路,而你说的无线模块,是什么编码的?时有时列的问题要先确认是发射或接收问题。

网友C:
我用过,记得平均几个小时,就断连接。
后来只好用了一个办法,每隔1,2分钟就重新初始化芯片一次。就这样很稳定。。

网友D:
自己做的模块么?

网友E:
2.4G NRF24L01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