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菜问题

楼主(2012-03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事情很难说。因为单片机本身往往有振荡电路,而这种振荡电路通常是先产生正弦波后再整形成方波的。

另外,现在的单片机通常有数字电路也有ADC和DAC等模拟电路,简单地说它的GND是数字还是模拟,是不切实际的。注意器件手册说明为妙。

网友B:
如果芯片只引了一个GND,那你就当混合地来考虑,因为单片机里的AD一般精度都不高,10bit顶天了,有的单片机还带有AD转换时自动休眠以减少数字噪声的功能,所以本质上说共用GND不是问题。不过话说回来,DSP之类的高速处理器,即使不考虑模拟部分,数字GND还是分多引脚出来的,为了减少引脚和绑定线的附加电感效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