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串口无法用的printf()问题

楼主(2012-03-03)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<stdio.h>
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void);
#ifdef __GNUC__
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else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ndif
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)
{

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9600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}

PUTCHAR_PROTOTYPE
{
USART_SendData(USART1, (uint8_t) ch);
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
{}
return ch;
}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 RCC_APB2Periph_USART1, ENABLE);
}
int main(void)
{
  void RCC_Configuration();
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);
  printf("The is a example!" );
}
是不是我代码写错了?但是用KEIL编译的时候没提示错误,生成HEX文件下载到板子上,超级终端没反应!求指导!谢谢了!

网友A:
程序问题。

网友A:
主程序怎么连死循环都没有呢

网友B:
一般都不需要加,
看看编译器的汇编,一般都会自动跳转至main

楼主:
求教程序哪出问题了   ?谢谢了   急啊

网友C(2012-04-09):
问题解决了么?

网友D:
没有开启复用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