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3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1mA做到0.01%没有问题,给你个**:

这**的弱点,是3.3k的采样电阻用的比较差,这是瓶颈。如果能采改用好的7k电阻,那就完美了。

网友A:
再贴一个**,看看人家是如何把10mA的恒流源做到0.0001%的:

网友B:
主要还是要使用相应的硬件.

网友C:
国华的电路楼主不容易出来,因为电路健壮性差。
2千年的时候的30元,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80元。总成本100多,偏高了。
一开始用个PM=40几度的,没成功,换了个PM=60度的左右的,行了,说明原来的电路很容易补偿成功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知道可以通过可调电阻可以做到。但是你能保证电压和器件随着温度的漂移吗??而且用可调电阻对于生产方面有很多的困难。能不能不用可调电阻可以做到0.01%精度。而且要在测试几天内的都不能超过0.01%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而且我的工作电压时用两节干电池的。。只有2.0-3.0V,适用于便携式测量仪器仪表的。。

网友D:
要个低漂移稳定性高的电压基准
还要个低失调低温漂的运放。
取样电阻的精度和稳定性要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你的想法和我的一样,但是现在基准电压最低的精度也只有0.02%,电阻0.01%。还要加上一些不知道德影响,也不可能达到0.01%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