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IAR-EW环境中,Release和 debug 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?

楼主(2012-03-03):
IAR-EW环境中,Release debug 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? ? ? ?
这个概念我是很模糊,

是不是在Release中,已自动禁止了“assert_param”这个宏定义呢 ???

请各位老师具体谈出几点主要区别,我也好好学习一下。

我的试验情况如下:
IAR-EW环境可以用来下载脱机程序,2012-1-2日试过了,在Release环境下可以下载脱机程序,脱机后运行正常 !!!!!!!! Release环境下在option选项中,包括debug信息也可以,这样Release下就也可以仿真, 然后, 直接脱机, 也工作正常 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请各位给与指点。 谢谢。

楼主:
欢迎大家探讨。

网友A:
根据我的理解Release就是最终对外发行版, debug 是你在调试时候的版本,debug会包含一些额外的调试信息,而Release版的没有。

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visual studio在编译软件的时候也有这么两个选项。

网友B:
好像是需要关键字来配合的,要不应该差不多吧。

网友C:
编译器优化级别,链接器输出文件的格式(是否包含调试信息,等)

网友D:
Debug模式是有任何异常都会崩溃...
Release模式有任何异常都会想办法帮你糊弄过去....

理论上来说 能经过Debug的 Release都没问题....

这个只在软件开发中有意义....在硬件控制中无意义....

楼主:
请问那种场合要用Release ????
     请问那种场合要用debug呢 ???

网友E:
按照名称做:调试时用debug,开发成功时用release。

网友F:
Debug模式是有任何异常都会崩溃...
Release模式有任何异常都会想办法帮你糊弄过去....
理论上来说 能经过Debug的 Release都没问题....

有收获.

网友G(2012-07-12):
Debug和Release,名字和数量可以在菜单栏的Project-->Edit Configuration中增删修改

每个选项都对应着一种配置(也就是项目名称右击Options里的内容),互相是独立的。

Debug和Release只是2个配置的名称而已,具体要怎么配置,还是要你自己修改的,比如代码优化的等级等等

网友H(2013-09-11):
debug是编码时用的,可用于调试,并得到许多信息;
release是发行时用的,程序个头小。

网友I(2013-11-03):
引用 网友G:
Debug和Release,名字和数量可以在菜单栏的Project-->Edit Configuration中增删修改

每个选项都对应着一种 ...

这个才是正解,只是两种不同优化或者其他配置不同而已,一般我们Release 都是会针对应用来选优化等级,输出格式化等,如果你在Debu也是一样的配置就无所谓哪一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