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热丝的控制问题

楼主(2012-03-03):
交流加热丝,电压为AC90-280V;
工作温度:-40- +80度
要求:90V ,-40度环境加热功率不小于400W;

控制方法:风扇风速提高可以使功率上升,风速降低使功率下降;(有时则相反)
加热丝:温度越高自身电阻越小,温度低时电阻越大;
风扇的转速是受单片机的控制,加热丝,单片机只能控制其加热或不加热。

问题:当在90V,-30左右度环境上电,加热功率从20升到100左右,又降到60左右浮动,怎么也升不上200W。
但电压大于120V上电就可以满足要求;

网友A:
看不懂啊,功率是通过智能器件控制的,还是怎么弄的?不清楚。
电热丝功率,只要两边加足够电压,不信功率上不去,困惑。
请楼主再整理一下思路。

楼主:
看不懂啊,功率是通过智能器件控制的,还是怎么弄的?不清楚。
电热丝功率,只要两边加足够电压,不信功率上不去,困惑。
请楼主再整理一下思路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关键是:当环境温度低于-20度时,且电压又在90V时,功率就上不去了。
而客户要求是:90V时,功率不小于400W.

网友B:
俺也糊涂,功率和你的环境温度有啥子关系哦?

网友A:
关键是:当环境温度低于-20度时,且电压又在90V时,功率就上不去了。
而客户要求是:90V时,功率不小于400W.
引用 楼主:

我不知道功率跟零下20度有什么关系。功率上不去说明加热丝功率不够三,既然电压不能提高,那就只有减小发热丝电阻加大电流了嘛。

网友C:
加热丝:温度越高自身电阻越小,温度低时电阻越大;
问题:当在90V,-30左右度环境上电,加热功率从20升到100左右,又降到60左右浮动,怎么也升不上200W。
****************
这两条明显的自相矛盾。

网友D:
加热丝的功率来自谁呢?
也许驱动的器件有问题?

网友E:
电阻丝电阻值:
R=U*U/P=20.25欧姆

网友F:
90V时,功率不小于400W

加大电阻丝功率.

楼主:
我不知道功率跟零下20度有什么关系。功率上不去说明加热丝功率不够三,既然电压不能提高,那就只有减小发热丝电阻加大电流了嘛。
引用 网友A:

当温度较低时(如低于-20度),加热丝自身电阻较大,电压为90V时,上电时功率只有几十瓦...

也就是说:加热丝电阻跟自身的温度有关系,跟刚上电时环境温度有关系。
加热丝的电阻是控制不了的,只能通过风扇来给其散热.

网友A:
当温度较低时(如低于-20度),加热丝自身电阻较大,电压为90V时,上电时功率只有几十瓦...

也就是说:加热丝电阻跟自身的温度有关系,跟刚上电时环境温度有关系。
加热丝的电阻是控制不了的,只能通过风扇来 ...
引用 楼主:

你果然在研究电阻丝的温度效应啊,你先找个表测下电流,看下电阻变化跟温度有多大的关系呢?我没有测过,所以不好说,但是在100度的范围内,应该是变化不大,所以楼主你8层把方向给跑偏了。

网友G:
无论温度如何低,当加热丝通电开始工作时,其温度就上升,且温度上升最快的部分就是电热丝自身。就算只有20W,加热 60秒后,Q=20W*60。查下电热比的比热及重量就能算出升高多少温度了。(当然不需要你这样去做,只要知道这是个动态的变化就行了。)此时其阻值在降低,功率显示提升,再加热60秒,其阻值就更小。所以说,在30分钟的范围内来看的话,这个90V,400W是完全可以实现的,但若在2秒的范围来看,也许是不可能实现的。这个要求与外界温度基本没有关系,只是从起步到400W这个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