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ADS7953

楼主(2012-03-03):
最近在用这个ADC芯片,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就是不管读取哪个通道,读一遍,正确,第二遍还是正确,但是从第三遍开始返回的值就全都是0xFF,或者0x00了。
之前把基准电压接了3.3V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把芯片弄坏了,现在没法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。
各位大侠之前调试类似的ADC芯片的时候,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,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网友A:
多年前,弄过一块板 ADS7844 也出现 莫名其秒 的 事情(数值 无规律 随机变化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