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他大爷的~这个电路这样可以么?不敢上电

楼主:
做一个充电电池充电电路,不知道行不行,不太敢上电,大家帮忙理论分析一下,看看可以不,别蹦了俺~~(蓝色指示灯代表上电,红色表示哪个充电)

测完了 不过现在又一个问题 我测了充电电池电阻大概10M  两节电池加上电之前全部是1.49V,上电以后差不多都显示1.53V,可是两个LED红色灯均不亮,,我再想电池是否在充电 还是电池两端只有0.04V的电,我测量的是电池电压+上电压降呢?不知道怎么回事 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是4.28v,开路时 开路电压也是4.28V

楼主(2012-03-03):
有老大 帮忙看看啊

网友A:
不建议这样弄,器件损坏的极限情况下,电池两端将出现高压。而且这个电池接口相当于是热地,楼主你不怕摸着被电啊。这年头开关电源成本不到10元,我相信你不缺这几块钱。

楼主:
哎  这个电路能实现这个功能么? 其他的我也不管了,能用就行,原来的更加简单 ,放两个稳压管好还是一个好?

网友A:
哎  这个电路能实现这个功能么? 其他的我也不管了,能用就行,原来的更加简单 ,放两个稳压管好还是一个好?
引用 楼主:

先说弄死人了我不负责哟,你上两个稳压管是咋想的呢?

网友B:
滤波电容加大10倍,泄放电阻减为1M。
在AC输入前面加个10R电阻
注意安全。

网友C:
电路可以用,但建议在AC220V输入端之前先加个漏电保安器,不过,用474电容,楼主打算充电充多长时间充满?我估计充两天两夜是必需的。

搞得这么复杂,还不如在AC220V火线上串一个二极管,加一个电阻,直接对电池充电算了。

网友D:
1、电容降压法上电时没有串联电阻限制电流
2、滤波电容只有10uF?太小
3、两个稳压管并联,实际上由于电压差的原因,只有一个导通
4、只用LED串联不够,应该再串联电阻限流,因此3.9V的稳压管也要相应提高一些。

网友E:
我擦,楼主想死啊,关键是电池充电电压有1.5V的么????神马电池?

楼主:
怎么没有1.5V电池?不过现在又一个问题 我测了充电电池电阻大概10M  两节电池加上电之前全部是1.49V,上电以后差不多都显示1.53V,可是两个LED红色灯均不亮,,我再想电池是否在充电 还是电池两端只有0.04V的电,我测量的是电池电压+上电压降呢?不知道怎么回事 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是4.28v,开路时 开路电压也是4.28V

网友F:
楼主的耐压能力任何哦?呵呵。原理是没有问题的,这种主要是密封充电电路使用的低成本充电电路,开放式的建议使用开关电源。

楼主:
帮帮我吧

网友G:
1.LED和电池串联,LED电流超过50毫安大概就挂了。
2.LED改成电阻,根据充电电流计算R=(3.9-1.5)/I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