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经验的帮忙看下,谢谢

楼主:
以下是红外发送电路,为什么第一个电路发送后可以接收到信号,而第二个发送后接收不到,是电路问题吗?第一个电路比第二个电路增加一个发送管,但工作的时候与原来发送管是隔离的,由原来那个发送信号,在这里多出来的发送管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(2012-03-03):
很没有天理的事情,先判断是不是自己犯低级错误了,找示波器看R3上端的波形。

网友B:
Tx是串口发送数据的信号?
红外信号需要载波,Tx的波特率与红外载波肯定不匹配...

网友C:
呵呵,确实是没天理的事情。

网友A:
Tx是串口发送数据的信号?
红外信号需要载波,Tx的波特率与红外载波肯定不匹配...
引用 网友B:

这个倒是不见得,楼主没有说他用的接收头做呀。自己拿红外对管弄还是可以收到的。

网友D:
说说你的来龙去脉嘛,猜也要有信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