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PROM-Data ORG和program org

楼主(2012-03-03):
请问下PIC的程序中EEPROM-Data    Org 0x2100    和program org 0x0000有什么区别,后面的是程序的开始位置,前面那个是什么,   这个定义的意思是什么。  谢谢。

网友A:
org是编译器规定的特殊字符串,目的就是告诉编译器,在org其后的数值为代码的开始地址,在本条指令后面,从本条地址开始存放。

网友B:
前面的是EEPROM的起始地址(你可以这么理解)。
后面的指令一般是对EEPROM赋初值的。

网友C:
 #include p16f877a.inc  ;Include standard header fi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for the selected device.
  org  0x2100            ;The absolue address 2100h i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mapped to the 0000 location o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EE data memory.

;You can create a data or character table starting from any
;address in EE data memory.

ch_tbl2  de  "PICmicro"  ;8 EE data memory location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(starting from 0) will be fil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with 8 ASCII characters.

end

指的是EEPROM的映射地址,你可以打开IDE->help->Topics->Mpasm 搜索一下EEPROM,里面有描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