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一个数电的问题,感谢!

楼主(2012-03-03):
请问下图的输入输出是什么,其中那个是门控SR锁存器,本来想用quartusII仿真一下看输出波形,结果发现输出全是无关项,不知为何...
我的答案是
J K Q Q_
0 0 1 0
0 1 0 1
1 0 1 0
1 1 0 1
请问是否分析正确?望大家帮忙一下,感谢!

网友A:
看看你实现RS触发器的代码吧,先把一个RS触发器弄对再说

网友B:
呵呵,确实建议一步一步地调,不要想一口吃成胖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