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初始化LCD出错,感觉有点无处下手啊。求指点

楼主(2012-03-03):
初始化部分程序如下:
int main(void)
{
//int x,y;
Key_Status=0;
SystemInit();//初始化系统,包括选择系统时钟频率。
//配置systic作为1ms中断
//SysTick_Config(SystemCoreClock / 1000);
RCC_Configuration();
GPIO_Configuration();
COM1_Init();
//配置SDIO中断
NVIC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   Debug("System is OK!\n\r");
LCD_Init();
LCD_Init程序如下:
     void LCD_Init(void)
     {
LCD_FSMC_Init();
LCD_DelayMs(100);
LCD_Configuration();
LCD_ILI9320_On();
LCD_DelayMs(100);
LCD_Light_On();
LCD_PowerOn();
在LCD_PowerOn中程序如下:
    static void LCD_PowerOn(void)
    {
LCD_Reset();
LCD_DelayMs(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不同晶振速度可以调整延时,保障稳定显示
LCD_WriteReg(0x00e5, 0x8000);

调试跟踪的位置如下:

程序本来已经调试通过的,不过在增加其他模块编译后就在最后这句出错,初始化部分没有调用新增的模块。程序也没有超过ROM/RAM的容量限制。

编译结果1--程序下载后LCD白屏无反应

编译结果1--程序下载后LCD白屏无反应

编译结果2--程序下载后正常运行

编译结果2--程序下载后正常运行

现在是迷茫了,程序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到底是哪部分的设置影响了它的运行,希望有高手抽空指点一下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   新人没积分,不好意思。

网友A:
调通是什么意思,,不加其它模块,显示有没问题先..

楼主:
不加其他模块,LCD显示和按键操作都没有任何问题的,加模块后,系统复位后,执行的语句和没加模块时的完全一样,不过就是在这个位置系统崩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