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机装ubuntu 启动失败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把ubuntu 装在虚拟机上后,启动时出现下图所示的错误,还请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怀疑是安装问题, 你的虚拟机是什么软件, VB, VM, VPC? 通常就是换个系统试试.

楼主:
谢谢,你的回复,现在弄好了,是我的ubuntu系统出了问题,换了系统就好了

网友B:
原来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