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 新手求解····

楼主(2012-03-03):
LCD1602 发送指令码 0x01是 清屏指令,可是 光标 和 光标闪烁 这两个是清不掉的,就是即使发送了清屏指令,但如果 光标 或 光标闪烁打开的话,是清不了的,我做实验的结果就是这样,不知道是不是原本这样的?
(今天第一次摸1602,已经让它显示了俺的二姨家ID:victory: :lol )

网友A:
写多一句关光标指令

网友B:
还有一种清屏的方法:每个字符位置写入空白字符即可...

楼主:
你们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,我不是想问怎么清屏,我是疑惑 光标和光标闪烁 是不是本来就是清屏指令清不掉的?

网友B:
光标和闪烁是可以通过指令来关闭的,不是通过清屏来清除的...

楼主:
光标和闪烁是可以通过指令来关闭的,不是通过清屏来清除的...
引用 网友B:

我了然了,光标和闪烁可以通过指令开启或关闭,清屏只清掉指针和数据是吧~~

网友C:
你清掉的是DDRAM(数据显示缓冲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