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不知大家用过STC单片机么?

楼主(2012-03-03):
不知有用过STC单片机的大虾么?问题多吗?可靠性怎么样呢?

网友A:
好多人都是从这个基础的单片机开始的!把这个搞定,对单片机的概念就有了!我也是初学,刚刚学完郭天祥的《十天征服单片机》

网友B:
自己试试就知道了!
初学用它也是不错的,现在资料很详细了。。。

STC15F系列的STCISP 升级到V6.09, STC-ISP 自带头文件和C和ASM的测试例程了!对初学者很方便!

http://www.****ducst/STC-TOOL.pdf STC开发/烧录/ISP工具使用说明,超级详细文档13M (如用Adobe Reader 版本过低可能需要升级后才能阅读)

网友C:
即将出世的15系列,会有仿真器配套。
当年的牛气,现在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呀:lol

网友B:
内核版本不同,现在支持,以满足有需要的人。反正习惯了isp写片,无s所谓了。:lol

网友C:
以前的资料内可是强调不需要用到仿真器的……
期待15系列带PWM功能的芯片早点出来

网友B:
当时因是ISP快速写片和加IO led或串口验证,其实习惯了就很方便。

例如, 之前IBM THINKPAD只有大受好评的“小红点”专利指点杆,但有些人不适合,后来的机型就出了指点杆+触摸板的机型了。(btw: 那个电工会没用过IBM THINKPAD? 我就拥有过3台,后来改MACBOOKAIR了。。。) :)

btw:stcisp.exe  升级了:http://****ducst/datasheet/stc/S ... -isp-15xx-v6.11.exe

网友B:
以下摘自《STC单片机编译(汇编)/编程(烧录)/仿真工具说明书》
(下载地址: http://www.****ducst/STC-TOOL.pdf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13.6 STC15系列仿真器的说明——可以仿真新的STC15系列

    即将推出STC15系列单片机的仿真器,可以仿真新的STC15系列单片机,但不能仿真STC15F204EA系列单片机和STC15F104E系列单片机。这是因为新STC15系列单片机采用STC-Y5超高速CPU内核,而STC15F204EA系列和STC15F104E系列采用的是 STC-Y3 CPU 内核。

新STC15系列包含STC15F4K60S4系列、STC15F2K60S2系列、STC15F1K28AD系列、STC15F412AD系列、STC15F204AD系列、STC15F204SW系列、STC15F104S系列以及STC15F104W系列,不包含STC15F204EA系列和STC15F104E系列。

1. 硬件环境
    目前的仿真方式为双CPU仿真: 监控CPU和仿真目标CPU监控CPU负责和keil-c51
集成开发调试环境通信并控制仿真目标CPU芯片执行仿真功能仿真目标CPU芯片必须
是宏晶STC的IAP15F2K61S2或IAP15L2K61S2芯片仿真目标CPU可以直接焊在用户系统中监控CPU在STC销售的监控CPU板上推荐由监控CPU板提供仿真目标CPU电源/用户系统电源如电流大则由用户系统自己给自己提供电源,VCC不连接在一起,Gnd要相连但每次重新下载程序调试时,用户系统必须手工停电/上电。

2. 软件环境
对于汇编语言程序,复位入口的程序必须是跳转指令(建议使用长跳转)...

13.6 STC15系列仿真器的说明——可以仿真新的STC15系列
    即将推出STC15系列单片机的仿真器,可以仿真新的STC15系列单片机,但不能
仿真STC15F204EA系列单片机和STC15F104E系列单片机。这是因为新STC15系列单片机采用STC-Y5超高速CPU内核,而STC15F204EA系列和STC15F104E系列采用的是STC-Y3 CPU内核。

    新STC15系列包含STC15F4K60S4系列、STC15F2K60S2系列、TC15F1K28A D系列、STC15F412AD系列、STC15F204AD系列、STC15F204SW系列、STC15F104S系列以及STC15F104W系列,不包含STC15F204EA系列和STC15F104E系列。

1. 硬件环境
    目前的仿真方式为双CPU仿真: 监控CPU和仿真目标CPU监控CPU负责和keil-c51集成开发调试环境通信并控制仿真目标CPU芯片执行仿真功能仿真目标CPU芯片必须是宏
晶STC的IAP15F2K61S2或IAP15L2K61S2芯片仿真目标CPU可以直接焊在用户系统中监控CPU在STC销售的监控CPU板上推荐由监控CPU板提供仿真目标CPU电源/用户系统电源如电流大则由用户系统自己给自己提供电源,VCC不连接在一起,Gnd要相连但每次重新下载程序调试时,用户系统必须手工停电/上电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