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 在线等

楼主(2012-03-03):
频率5000HZ 脉宽 25NS  幅值大概 10几毫伏 的脉冲信号,  用什么放大 可以使脉宽不至于展的很宽(好像和压摆率有关)    幅值放大到1V以上

网友A:
我觉得你找个传输时间短点的比较器来用可能是最好的。比较器的摆速远大于运放(比较器都不能叫摆速了,应该叫翻转速度)

楼主:
能否 具体点 谢谢

楼主:
求关注 比较器能放大模拟电路?

网友A:
你要的功能根本就不是放大,而是整形,输入输出都是数字信号,哪里有模拟?不过翻了一下手册,改口说不好做,MICROCHIP最快的比较器,延迟时间都在45nS,就是说这个脉冲输进去可能根本没有输出,再想下多。

楼主:
OPA653 与 OPA659 JFET 输入运算放大器,其可实现3 倍于同类竞争产品的 2675 V/us 压摆率,

这个怎么样 我得是模拟信号  我得情况是 ,放大后 脉冲波形 上去的速度还可以,但是下来 很慢,所以脉宽展宽了,这个比较严重。 求大侠赐教。

楼主:
还有大侠没有

网友B:
这么严重啊

网友C:
lz用普通的运放试过没有

楼主:
我用的运放的问题  放大后的波形 是上升还比较快 下降就很慢了。以至于 脉宽展宽了。 不知道 压摆率 是决定上升 和下降 速度 还是有其他什么因素 造成的  再次求大侠

网友D:
普通运放的相位补偿电容都有几十P,再加自身密勒电容,放大后有上千P,
假设有1mA的电流全通过电容SR=1mA/1000P=1V/US。
楼主还得找个电流大的SR高的运放才行。电流大的应选个双极型的运放.

楼主:
楼主 对 芯片的选择 不是很懂,应该从哪方面 入手 ? 感谢各位的 讲解。

楼主:
SR 那个公式是怎么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