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n136老是坏掉,求解(附电路)

楼主(2012-03-03):
6n136输入电流 25mA 我给个22mA应该没问题吧?

网友A:
你对“ABSOLUTE MAXIMUM RATINGS”这个概念的理解完全错误。

网友B:
怎么加 12V 电压?? 应该是 5V

楼主:
回楼上 6n136可以加至15V电压。

李富贵 Supply Voltage VCC -0.5 to 30 V
          Output Voltage VO -0.5 to 20 V

现实测得 光耦的初级是好的有电流流过。
输出没有任何变化。

楼主:
郁闷啊 总共买了200片
居然就发现2片坏了 而且还是测试的时候。

网友C:
货源质量不好

网友D:
lz是按照datasheet上给出的应用电路接的吗

网友E:
6n136输入电流 25mA 我给个22mA应该没问题吧?

可能这个就是问题所在.输入电流25mA是有条件的!
你加了22mA后可能有什么冲击使得输入电流大于25mA,或者那个限定条件被破坏了.

网友F:
Supply Voltage VCC -0.5 to 30 V
Output Voltage VO -0.5 to 20 V
这个电压就像 李富贵 所说, 例如你可以加15V,条件是输入端没有信号,当输入有信号是,15V有可能就会烧芯片了,很多参数都是这样,IGBT的电流,达到它参数上要求的电流时需要散热非常好,实际上根本做不到。

网友F:
就像6N137,两个参数极限7V,正常4.5-5.5V,用到5.5V以上就有可能出问题。

楼主:
Supply Voltage VCC -0.5 to 30 V
Output Voltage VO -0.5 to 20 V
这个电压就像 李富贵 所说, 例如你可以加15V,条件是输入端没有信号,当输入有信号是,15V有可能就会烧芯片了,很多参数都是这样,IGBT的电流,达 ...
引用 网友F:

你说的有道理,但是实际运行中好的还是好的。 测试到目前还是好的。

sjnh:我英文不好,Supply Voltage VCC -0.5 to 30 V
这个极限参数貌似是30V

楼主:
DC/Average Forward Input Current Each Channel (Note 1) IF (avg) 25 mA
Peak Forward Input Current (50% duty cycle, 1 ms P.W.) IF (pk) 50 mA

网友G:
考,5V除以120欧姆是22毫安??你会算账啊?即使考虑管压降也远远不止22毫安!10个毫安工作时比较理想的,也就是120欧姆改为510欧姆

楼主:
是不是C75的原因

:dizzy:

网友H:
电流大了确实会把光耦烧了。

楼主:
是不是C75的原因

:dizzy:
引用 楼主:
实测 加在限流电阻上的电压为2.7V 左右

电流难道不是 2.7/120 ?

楼主:
考,5V除以120欧姆是22毫安??你会算账啊?即使考虑管压降也远远不止22毫安!10个毫安工作时比较理想的,也就是120欧姆改为510欧姆
引用 网友G:

这样算的的话电流确实太大了。 但是为什么加在电阻(R300)上的电压只有2.7V

C75 到底有什么用?我看是数据手册上是接了。

网友G:
你测试R300上是脉冲电压,表显示是平均值,只能参考。

网友F:
你说的有道理,但是实际运行中好的还是好的。 测试到目前还是好的。

sjnh:我英文不好,Supply Voltage VCC -0.5 to 30 V
这个极限参数貌似是30V
引用 楼主:

还有一个极限参数-0.5V, 你认为能在-0.5V下正常工作?
你的坏的136是输入坏还是输出部分?

楼主:
还有一个极限参数-0.5V, 你认为能在-0.5V下正常工作?
你的坏的136是输入坏还是输出部分?
引用 网友F:

输出部分。输出始终截至。

楼主:
你测试R300上是脉冲电压,表显示是平均值,只能参考。
引用 网友G:
非脉冲电压。仿真单步输出。

楼主:
你测试R300上是脉冲电压,表显示是平均值,只能参考。
引用 网友G:

非脉冲电压。是持续高或持续低测得到的电压。

楼主:
昨天在客户出又发现一片。郁闷。同样的现象,输出端始终截止

网友F:
给你一个测试方法吧:
1、用万用表电流档(mA)串到7脚到地之间,让前级输入电压,看看接收管有没有电流,多大,
     如果有电流说明是后面三极管损坏,如果没电流说明接收管坏;
2、如果接收管坏,找块好的同样测量看看二极管电流有多大,手册输出最大16mA,放大倍数150倍,
     这个接收管最大电流100uA,看看这个电流是不是超了太多;
3、如果后级三极管坏,一个可能是接收管电流过大,烧毁三极管基极,另一个可能是外部后级链接
     设备的干扰

楼主:
1、用万用表电流档(mA)串到7脚到地之间,让前级输入电压,看看接收管有没有电流,多大,
     如果有电流说明是后面三极管损坏,如果没电流说明接收管坏;
答:7脚对地不论好坏都没有电流(7脚是悬空的)。但是有电压。好管子 的电压是0.7V,坏的芯片7脚和8脚电压相同 11V
2、如果接收管坏,找块好的同样测量看看二极管电流有多大,手册输出最大16mA,放大倍数150倍,     这个接收管最大电流100uA,看看这个电流是不是超了太多;
答:输出通过360欧姆的限流电阻后只有6mA刚好够负载用。(这个电流我是直接测量R327两端的电压然后除以阻值算的)
3、如果后级三极管坏,一个可能是接收管电流过大,烧毁三极管基极,另一个可能是外部后级链接
     设备的干扰
答:我发现测量的时候如果7脚和8脚一短路光耦立马坏掉。。。纳闷

网友F:
看看原理:7脚是接的接收管的A 三极管的基极,7脚电压应该是三极管的Vbe是0.7左右。
如果这个是11V,说明三极管的基极已经烧坏了,你直接短路7、8脚直接把12V电压加到基极当然要烧坏三极管了。
“用万用表电流档(mA)串到7脚到地之间,让前级输入电压”,没电流才怪,看看手册原理吧

楼主:
我不知你测的是6n137还是6n136,6n136确实是没有电流的。两者的内部结构我看了应该是不一样的.可能我万用表不好。明天我换个试试。
好的芯片7脚确实有0.7V的电压。坏的芯片统一都是电源电压。

网友I(2016-03-10):
2脚和3脚输入端电压差最大是多少有人知道不?

网友J(2019-01-15):
请问楼主的问题找到原因了吗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有7,8脚断路的,也有5,6断路的

网友J:
楼主如果解决了加下微信联系15995565854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电流大了确实会把光耦烧了。

你说的发射管电流大还是哪个地方电流大?发射管电流大会不会烧输出脚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2脚和3脚输入端电压差最大是多少有人知道不?

是多少啊?数据手册上是1.6V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是多少啊?数据手册上是1.6V

上电路图

网友J:
楼主在一楼有发图的

网友J:
电路图如附件,W+是5V输入的方波,光耦8脚供电15V,老是出现光耦的7,8脚断路或者5,6脚断路

网友J:
电路图上了,你看看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电路图上了,你看看

流过2,3脚的电流是多少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流过2,3脚的电流是多少?

R3流过的电流20ma。示波器测试的R3的压降940mv,示波器两个通道测试的,接地点在光耦的5脚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R3流过的电流20ma。示波器测试的R3的压降940mv,示波器两个通道测试的,接地点在光耦的5脚 ...

电流有点大

网友J:
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就是这个电阻值小导致坏的,因为不良率大概在1%,我尝试把R3换成0Ω,跑了40H也没有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