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,谁帮我解答一下关于容量大小与封装的问题啊?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在做电子设计的时候用到0.1uF,22pF,1uF,120uF,10uF,100nF,10nF的电容,可是我在封装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配对封装的形式,都用2012(0805)的封装可以么?要是不可以的话,该怎么配对呢?还有关于电阻的封装,我用4.7K,1.1k,10K,6.8K,6K,750,5.1K,250的电阻都用了0805的封装可以么?小弟不敢板子啊,求大侠们帮帮我,很着急的哦,谢谢你们啦!

网友A:
一般来说,相同电参数的电容(耐压相同、容量相同),体积大的比较结实。对电阻,越大的封装意味着更大的耗散功率。除了高频里面为了减短回路和寄生参数,选择小封装(0201和0402),手持式设备等因为空间限制选择小尺寸之外,尽量选择封装大的,以方便焊接调试和提高可靠性。

简单来说,对于新手,只要空间足够,尽量用0805的电阻电容,大容量电容,0805上没有的,选更大的封装来做。

楼主:
我就是用一个电源降压的电路,将220v的电压经过LH05-10D0524降为5V和24V,在24V是时候要用一个120uF的电容,耐压35V就可以了,我就是想知道这么大个电容用2012(0805)封装可以不?我没有实体元器件,就是要画出来PCB的板子然后才买器件呢,0805封装不知道使用这么大的电容不?要是可以就好了,谢谢你哦,大侠!

网友A:
我建议这个地方你用个钽电解好了,不过电容好像没有120uF这个常用规格,你可以考虑100uF或者220uF,钽电容上网找个厂家的资料看就好了,0805的陶瓷电容是肯定没有这么大的,好像陶瓷最大的才100u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