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5V的单片机接PMOS或PNP三极管如何控制高电压电路?

楼主(2012-03-03):
不能用Nmos或NPN三极管。

网友A:
此题无解。
用NPN三极管倒相是正招,选Vceo高的可以直接控制高压电路的通断。

网友B:
很奇怪,为什么要求不能用NPN ?

网友B:
NMOS很好买,而且要比PMOS便宜,为什么要规定PMOS?

网友C:
闲着无聊了吧?

网友D:
光耦加PMOS

网友C:
光耦里面也是NPN

网友E:
使用IR2110驱动芯片。

网友F:
什么电路呢?驱动PMOS还不能Nmos和NPN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就是讨论着玩的,看看大家有没有奇思妙想,拓展思路的。

楼主:
这个论坛不是叫“侃”吗,这个话题就是让大家随便"侃“的。

网友C:
原来真是闲着无聊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里是侃坛,在这里有什么需要认真的。
想不出来就是无聊,哈哈。

网友G(2015-07-08):
帮顶、   。。。 其实我也要利用5V 控制500V电压,不知道怎么产生5V控制比较好?

网友H(2016-03-02):
pmos没有那么高电压的吧。实在不好找,一般耐压到200V就差不多了。

网友I:
还真是有点闲啊,不过这种突发奇想也不能埋没,很多方面的问题都是突发奇想解决的,哈哈,期待,

网友J(2019-04-14):
你是不是为了解决单片机上电后端口初始电平为高电平的问题?

网友J:
一级低压的PNP共集极,再加一级高压NPN,就解决问题了(端口高电平---》负载关断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