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做个GPS,请高手给我推荐个模块吧!

楼主(2012-03-04):
我只知道鼎天的REB1722和日本的一款叫CRT G591,后者封装小一些,还有什么比较好用的,大家给我推荐一下吧。

网友A:
这个你在网上搜,大把,甚至在阿里巴巴和淘宝上都很多。

网友B:
这个不错,
或者ublox 的6m模块也行

楼主:
2# chunyang 但很多都是广告啊!我也是很慎重才问的,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。

网友:
台湾长天的1722  UB9329封装是直接PIN TO PIN的

网友C:
中興的GPS模塊。

网友D:
按我接触的是摩托罗拉的以及UBLOX的,如果做的产品要求不高可以用15L或者25L型号的。
但都存在抖动严重的问题,这个目前没有比较好的产品解决-有也买不到

网友A:
2# chunyang 但很多都是广告啊!我也是很慎重才问的,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。
引用 楼主:

不放心的话,选国际性大厂的产品。

网友E:
台湾长天的貌似不错。。。

网友F(2012-07-05):
你看看这个,用过性价比不错.

网友G:
用华为的MG323,我前段时间用过  感觉还可以  就是发热量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