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开始学USB,请教几个初级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4):
公司有个项目要用USB HOST单片机驱动USB WIFI模块。几个人一起做,分到我做USB驱动这块。不知道怎么下手,请高手指点。

1、USB WIFI模块,是否属于HID设备

2、枚举过程和U盘的枚举过程有啥差别呢。如果有差别,主要差在哪儿呢?

3、有没有合适的书推荐一下

请前辈们不吝赐教呀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你用哪家的芯片,就去看哪家的资料,一般会有开发软件、评估板、驱动程序。

至于其他问题,随便找些USB书籍就可以解决,属于科普范畴。

网友B:
不简单啊,楼主努力吧。

网友C:
推荐一本书给你哦,我觉得这本讲的很好,计算机USB系统原理及其主-从机设计.pdf,里面讲了原理,讲了驱动,也讲了一些芯片的方案,很值得借鉴!
我们公司目前也在做USB-WIFI和USB-CAMERA的项目,不过我们是在Linux操作系统环境下的,所以wifi和camera模块都是遵循的标准协议!你们跑单片机,任重道远啊!

网友D(2012-04-23):
LZ换个马甲出来骗取大家的资料了 哈哈  堂堂一个公司的老总 混到今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