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在此请教高人

楼主(2012-03-04):
小弟在此请教各位高人,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啊,哪位大神来帮忙解释解释,小弟不胜感激。如何分析,

网友A:
小弟也表示很关注
好贴先评分

网友B:
这个从功能上看,是一个MOS管驱动器/MOS管开关。
第一级QQ3就是作为开关用的,负载电阻是RQ2,但这种场合的应用在上拉的时候驱动有限。
第二级由QQ1和QQ2组成,互补,各负责下降沿和上升沿,都是典型的电阻分压输入方式,都是采用常见的共射方式,可以达到很高的电源电压利用率。
后面的RQ6和CQ1组成了一个RC,时间常数4.7微秒。也可以这样认为:RQ6限制了最大驱动电流,而CQ1与MOS管的输入电容一起限制了输入电压上升率。

RQ7和RQ8没啥关键作用,只是能在开路状态泻放一点电流,让对应电电位保持近地电位。
RQ1是防止在开关过渡期因三极管的存储时间使得双管同时导通的。

网友C:
如何分析?
1、静态分析,即分析静态工作点,也就是各个三极管和MOS管的工作状态。
2、动态分析,分析输入正弦波时,各个三极管和MOS管的导通和截至状态。
分析时,先整体,后局部。
整体:分为三级,输入级QQ3,中间级QQ1和QQ2,输出级QQ4.
局部:各部分的功能,3楼说的很详细,在此不再重复
至于如何分析三极管和MOS的工作状态,建议复习模电相关基础知识

楼主:
三楼能否详细解释一下RQ1的作用,这个还是不太理解......谢谢哈~

网友B:
RQ1的作用是防止QQ1和QQ2同时导通,否则就短路了。
在开关的过渡期间,三极管的开通时间比较快,但另一个三极管从导通状态到截至状态,就比较慢(存储时间一般比较长),这样就存在一个短暂的时刻,两管同时导通。
参考一下开关三极管的几个开关常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