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[请教]AVR的Mega8能模拟USB全速工作模式吗?

楼主(2012-03-04):
Mega8系列芯片能模拟USB1.1的低速模式,地球人都知道。
最近在网上看到一Mega8制做的AVR ISP MKII,想当年AVR推出纯USB接口的ISP MKII编程器,使用了PDIUSB_D12芯片+Mega128的高配才搞定,使用的是全速USB接口,用批量传输通道传送控制命令和响应,发展到现在,瓷器国人降成本有方,居然能用Mega8来仿真这两个芯片干的活,不死心还在,买了一个这便宜货,体验了一下,还真能当ispMKII用来给AVR编程,只是不能搞Xmega,估计是固件不完善。
各位大大见多识广,还请不吝赐教,此编程或模拟USB全速运行的用法出身何方,想瞧瞧始做佣者的高明之举。

楼主:
USB ISP MKII是AVR在线编程器1代AVR ISP的升级产品,使用纯USB口通讯,插在USB口就能用,不用查找串口号,编程速度也较1代有了很大的搞高,还能给Xmega编程,是个不错的东东。

网友A:
模拟USB全速运行, MEGA8 不行了, 处理器跟不上那个速度了.

网友B:
模拟低速USB都要12MHz时钟, 模拟高速不太可能.

网友C:
不太可能,莫非超频?模拟低速那个都是汇编数着写的。

楼主:
不太可能,莫非超频?模拟低速那个都是汇编数着写的。
引用 网友C:

呵呵,一切皆有可能,举个例子
USB Blaster 有用FT245+PLD+逻辑转换芯片的方案
在国外开源的CY68013A方案出来之后,国人竟然将其移到到成本更低的C8051F320来实现,整机成本在15元左右。

贴上原装和兼容的图片,做MKII用的电路与AVR ASP极为相似,但它枚举成了USB1.1的D12芯片,实现了USB的控制传输和批量传输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