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香板,用STM32L152V8驱动LCD

楼主(2012-03-04):
香板,我好郁闷啊,LCD的厂家把屏做成1/8占空比,1/3偏压了,这样的屏还能用STM32L152V8驱动吗?
我本意是用它驱动一个8X40段得屏,屏做成1/8占空比,1/4偏压的,谁知道做错了,
郁闷啊,无语。

香板还有救吗?

楼主:
香板求救啊

网友A:
你先看看手册,我还没时间看。

楼主:
顶,香板,我又仔细看了,手册里的集中模式都说了,没有提1/8 duty, 1/3 bias,
那意思就是不行了?
看了几遍了,做屏之前也看了,厂家居然做成1/8 duty, 1/3 bias,郁闷
我写的参数是1/4 做好后讲是1/3, 难道歇菜了吗?
请帮我确认下, 谢谢香板

网友B:
1/8 duty, 1/3 bias 似乎比较少见。就用STM32L的1/8 duty, 1/4 bias来驱动,试试效果,肯定不会坏的,放心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, 我得屏是1/8 duty, 1/3 BIAS的, 难道可以用1/8 duty, 1/4 BIAS的驱动器来驱动吗?上个屏的参数,如图, 请教下

网友A:
呵呵,俺也不太懂,LZ按照6楼的建议试试看。

网友C:
这个问题,暂无客户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