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问题

楼主(2012-03-04):
我要做个程控电压源,想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来做。用降压器得到15V的电压后,如何跟继电器联接?

网友A:
首先继电器是多少V的?程控电压源太高深了,偶不懂。楼主是不是想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?

网友B:
用单片控制继电器切换,速度跟不上,建议选用光耦和CMOS管构成的推免式电路来搭建,根据你的输入电压范围选用合适的光耦和CMOS管

网友A:
用单片控制继电器切换,速度跟不上,建议选用光耦和CMOS管构成的推免式电路来搭建,根据你的输入电压范围选用合适的光耦和CMOS管
引用 网友B:

老兄,你的继电器频率能上几kHz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估计3楼是想说继电器的速度跟不上

网友B:
老兄,你的继电器频率能上几kHz?
引用 网友A:

固态继电器可以

网友A:
固态继电器可以
引用 网友B:

MOS型的固态继电器?没研究过,不过可控硅型的半周内最多开通1次。

网友C:
我要做个程控电压源,想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来做。

1)用MOS管+PWM调制;
2)直接上BUCK电路+线性稳压。

网友C:
1)用MOS管+PWM调制;

差点忘记说了,这个后面需要接LC滤波。

楼主:
2# NE5532 是啊,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通断,我使用8个继电器来配合,就是不懂继电器的开关是如何控制电压的。

网友A:
继电器电压多少?一般都高于单片机电压,用NPN的三极管来驱动。

楼主:
11# NE5532 继电器电压12V,我用继电器配合电阻网络模块、稳压模块输出0-12V的步进0.1V的电压,就是他们之间的链接不清楚,网上这样的资料不好找,所以过来问问。

楼主:
11# NE5532 主要是继电器跟稳压模块的连接

网友D(2012-04-08):
需要三极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