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系统,晶振电路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2-03-04):
连线有点不直,单片机能稳定工作吗,这是一块51系统板

网友A:
问题不大,能挪下来,拉近单片机最好,实在不行,这样也可以工作。底线尽量短,建议像下图那样,或者在两个电容旁边打过孔到地。

网友B:
对于51单片可能影响不大,不过晶振这一块的电路两根晶振的线应该等长并且不能弯曲

网友A:
对于51单片可能影响不大,不过晶振这一块的电路两根晶振的线应该等长并且不能弯曲
引用 网友B:

对51的频率来说,这些规则都可以不用管,等楼主5年以后再来研究这些问题吧。

网友C:
单纯51的话,能连通就是好板:lo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啊,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,晶振就大概这样连了,没接触过高频信号的,起初还真的担心 晶振,就等试做实物,来看效果了

楼主:
也谢谢各位的热心啊!

网友D:
LZ可以把晶振再网上挪一点的

楼主:
上面是排针,晶振我打算可更换的,下面留有座子,太近担心碰到啊,这样其实已经很容易碰到了,不好。能不能把晶振平躺呢,再把电容放在下面呢

楼主:
或者晶振平躺,电容放在上面

网友E:
标准51基本是随便连

网友F:
没啥事,不过是越近越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:晶振电路这样覆铜,怎么样呢,还是地线尽量短,直接连 不要覆铜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晶振电路这样覆铜,怎么样呢,还是地线尽量短,直接连 不要覆铜呢

网友G:
51对晶振要求不高,起振应该没问题,但楼上给的布板是正解。

网友H:
只要连上都管用。:lol

网友I:
51的连上就管用,呵呵

网友J:
晶振电路 不要覆铜, NE5532 加的地为独立的,不要接其他东东了

楼主:
晶振电路 不要覆铜, NE5532 加的地为独立的,不要接其他东东了
引用 网友J:

晶振地独立,不要连接其他地吗,是这样吗?这是一块51系统板,板上只有一个电源5V的,也只连了一个5V地,这样晶振电路地就没法实现 你说的“NE5532 加的地为独立的,不要接其他东东了

网友K:
这个51是没问题的
把线加粗,晶振和单片机远离个N厘米是没事的(只限51这种)

网友L:
单片机的话,晶振连起来就可以了。毕竟频率不高。没什么影响。
理论上是要靠近MCU,而且线要等长。

网友M:
51的频率用不着这么小心啊

网友G(2014-06-16):
51单片机,对晶振的负载电容要求不高,电路连通就能工作。

网友N:
可以把晶振放51IC座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