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12-7912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4):
我照附件搭了个电路,希望产生+-12V。可是只能产生+12V,其实是11.7V左右。7912输出端只有-3.2V。我量了一下,7812输入和公共端之间有23.2V电压。7812输入和公共端之间有-3.几V。
我又单独试7812和7912,可以分别产生+-12V。但是照附件那样连起来就不行。
输入和输出电容我都用470UF/35V电解电容。二极管用IN5824。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电路图是对的,只不过前面两个电容应该都是0.33uF的,这个作者显然在乱画。
提醒一下下78xx和79xx的引脚顺序是不一样滴,仔细看数据手册哟(是让你看原厂的DATASHEET,不是网上的江湖资料)。

79的输入电压都不对,输出肯定不对,建议你把两个稳压器都断开,先把输入部分电压调对了再加稳压器上去。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还没有解决:lol
我是AC 全桥滤波后dc18V输入 7812 输出12v正常  7912输出-15v  ,单独给7912 供电 -12V输出正常,LZ可以换下变压器试试!

楼主:
谢谢!7812和7912的引脚顺序不一样,我知道,我单独试7812和7912都是正常的,两者合起来就不对。

楼主:
谢谢3楼,可是我没有变压器。既然电路是对的,输出电压也应该正常啊!

网友A:
谢谢3楼,可是我没有变压器。既然电路是对的,输出电压也应该正常啊!
引用 楼主:

那你输入78和79的电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?

网友A:
你不要说是拿个稳压电源加在+/-15V之间,78和79的地是悬浮在那里没有连接的哈。

网友C:
1,检查连接是否正常
2,检查器件是否损坏
3,自激了。紧挨输出脚接个0.1或1U的电容

网友A:
搞完了DCDC,回头搞这个也能搞出名堂。右拐右拐右拐之后,还右拐吗?楼主兴趣广泛,问题五花八门,一句忠告:与其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。

网友D:
不会吧,我之前有用过类似电路,7805和7905,工作都是OK的。

网友E:
电压输入的+15V和-15V之间的地和后面的地市怎么连接的,我估计你可能没有抽出中心地
最简单的办法用2个相同的电阻电阻分压抽出一个中心地,和后面的地连接,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F:
电压输入的+15V和-15V之间的地和后面的地市怎么连接的,我估计你可能没有抽出中心地
最简单的办法用2个相同的电阻电阻分压抽出一个中心地,和后面的地连接,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...
引用 网友E:

这样也解决不了

楼主:
你不要说是拿个稳压电源加在+/-15V之间,78和79的地是悬浮在那里没有连接的哈。
引用 网友A:

我就是那样接的,看来是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搞完了DCDC,回头搞这个也能搞出名堂。右拐右拐右拐之后,还右拐吗?楼主兴趣广泛,问题五花八门,一句忠告:与其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。
引用 网友A:

我不是兴趣广泛,而是在补模电。这是华成英模电书上的电路。

楼主:
电压输入的+15V和-15V之间的地和后面的地市怎么连接的,我估计你可能没有抽出中心地
最简单的办法用2个相同的电阻电阻分压抽出一个中心地,和后面的地连接,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...
引用 网友E:
这样也解决不了
那该怎么办呢?一定要用变压器吗?好多集成电路都要双电源供电,请问都是怎么产生的正负电源?
谢谢!

网友A:
我不是兴趣广泛,而是在补模电。这是华成英模电书上的电路。
引用 楼主:

人家没说不要你接地啊,地都没有,电路怎么工作啊~!

网友A:
电压输入的+15V和-15V之间的地和后面的地市怎么连接的,我估计你可能没有抽出中心地
最简单的办法用2个相同的电阻电阻分压抽出一个中心地,和后面的地连接,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...
引用 网友E:
这 ...
引用 楼主:

用带抽头的变压器,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,双电源供电的一般是模拟电路,手持设备基本都尽量选单极性电源供电的模拟器件,实在要双电源的,用DC-DC来做。

楼主:
谢谢!我方才在7812和7912之间接两个等值电阻,两个电阻之间接公共端,还是不行 ,看来只能用DC-DC或者变压器了。

网友G:
7812 输出12v正常  7912输出-15v

7915需要加点负载后才正常稳压。

楼主:
谢谢!我今晚再试下。

网友G:
客气了.有问题一起讨论.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chen3bing你画个图,如何接的线?我敢说你就是接线问题。这类稳压器,接不接负载都会正常输出。

网友H:
感觉你们的参考点都是虚拟的。

网友I:
今天才是学习了,多谢楼主分享啊!!

楼主:
我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,确实有问题。不过是7912输出-12V,7812输出3.55V. 附件里是我的仿真电路图。

网友A:
哈哈,迷信仿真只能害死自己,这个是原理性错误。

网友C:
按楼主实际的参数,搭出后不排除自激哦。输出后有大电容时应并个小的电容。保证相位裕度。

楼主:
哈哈,迷信仿真只能害死自己,这个是原理性错误。
引用 网友A:

这位大侠,你的意思是仿真的BUG还是原理图错误?

楼主:
按楼主实际的参数,搭出后不排除自激哦。输出后有大电容时应并个小的电容。保证相位裕度。
引用 网友C:

谢谢!应该并多大的电容呢?102,103,104还是105?

楼主:
我又用MULTISIM仿真,发现,7812的输出会下降,7912的输出电压绝对值会上升。怎么回事?
我也不是迷信仿真,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好想。
我觉得,仿真应该比实际搭电路容易实现。可现在仿真都有问题。
各位高手大侠,多出主意呀!小弟在此谢过了!

网友J:
R1 R2设置小点,都10欧姆吧

可恶的验证码出不来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仿真,有时候明显有错的电路还可以输出结果,所以不要老认为仿真是对的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。我把电路改了一下,见附件。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一般是104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