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7920 12864串口如何写数据,写命令,图中什么意思

楼主(2012-03-04):
0xfa   0xf8怎么来的

网友A:
注释里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
0xf8→ 1111 1000 → //1111 1 ,RW(0),RS(0),0      这里RW为0,RS为0 时写指令
0xfa→ 1111 1010 → //1111 1 ,RW(0),RS(1),0      这里RW为0,RS为1 时写数据

还想问为什么,那就去看通信协议中的规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