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485通信时,接收到的数据总是00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2-03-04):
用485通信时,接收到的数据总是00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,求解答……谢谢

网友A:
如果器件完好那么就是电路有误,贴出你的实际电路图。

网友B:
你的485+和485-连在一起了。

网友C:
没有偏置电路、或者偏置电路接错了,要不就是LS说的线短路了

网友D:
你的模块程序有问题

网友E(2012-04-11):
贴图吧,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。

网友F:
是不是收的波特率比发的波特率高啊?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