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数组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4):
在A文件中定义了一个数组:
unsigned char data[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个
如果在B文件中要用到这个数组,但一不小心写错了数组大小,既: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[6];     //6个

编译的时候没有警告和错误,那在B文件中如果出现以下语句:
unsigned char  *dat;
dat = data;
*(data+8)  = 0x15;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这个算是数组索引越界了么?请高手点评一下

网友A:
可以算是越界了,本质上没有越界!
   兄弟写法要正规啊

网友B:
不建议这样写,但是写了也没问题

楼主:
不是我这样写,是我现在接手以前一位同事的工作,程序有问题,老是进入FaultISR()中断,现在查找原因查找到数组这了,所以来请教各位高手的,如果这样写也没问题的话,那就不会存在数组越界而导致程序跑飞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样到底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呢?会造成程序跑飞么?

网友C:
看什么编译器了。
好像一般 以unsigned char data[10];  为准;其它文件中使用时只要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[随便];

网友D:
不会的,编译器只认数组地址,对长度不作判断的.
超过10才算越界.

网友E:
数组外部声明大小其实是多少都可以(应该是编译器忽略大小),越界问题自己考虑

网友:
可能会有问题,这样指针就不知道指到RAM在哪个空间了,那样寄存器可能会出错

楼主:
看来大家也没有个定论

网友F:
unsigned char  *dat;
dat = data;
*(data+8)  = 0x15;
最后一句是*(dat+8)  = 0x15;吧?

这是个很常见的写法。
*(dat+8)  = 0x15;
data[8] = 0x15;
这两句是完全等效的。

unsigned char data[10]; 这里才是编译器分配空间的地方,data[8] = 0x15; 并未越界。

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[6];  这里的6没有任何意义,你把6换成任何合理的数字都不影响编译,C编译器不检查数组越界。

网友G:
楼上正解

网友H:
标准C语言编译器是不检查数组越界的,
外部声明的时候可以不注明数组长度,
extern unsigned char dat[];
这样做语法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

不过C语言的数组访问确实挺容易出问题,
静态数组访问可以考虑用PC-lint一类的语法检查器进行静态检查,
但如果像 i=11, dat[i] = 0x15这种用法就很难通过语法检测检查出来。

网友I:
同意楼上

extern unsigned char dat[];
这样做语法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

但是按照misra规则 最好是extern unsigned char dat[10];
原因是为了杜绝sizeof(dat)可能带来的问题。

对边界检测啥都是无能为力

如果好习惯搞个宏定义
#define HHH 10;
unsigned char data[HHH];
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[HHH];
似乎有时候显得过于啰嗦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结论 从我目前知道的看 如果没有用到sizeof,那么编译出来的东西没有问题

楼主:
谢谢李大侠的详细解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