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10 双层板打印出来过孔不对齐

楼主(2012-03-04):
我用altium designer 10分别打印出顶层和底层的透明胶片(两张都反白打印,其中一张还选择了镜像)但是打印出来的两张胶片焊盘和过孔对应不上,相差有1-2MM,我已经排除打印机的问题了,因为我单独打印出来的两张顶层或底层的胶片能对应得上,我打印的时候输出图元文件然后到POHOTSHOP里面透明背景对比也一样对应不起来。急死人了,求有碰到的朋友指点一下看哪里出问题

网友A:
altium designer 有时打印出的是有不一样

不知道是LZ的设置有没有问题,也不知道你用用的那种打印类型

建议LZ试试这个,应该是没问题的,我给你截个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