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步进电机力矩与频率表中的“PPS”与“RPM”的关系

楼主(2012-03-04):
这个表格是用仪器测试出来的,我想问的是表中PPS是指在没有细分的频率还是细分过后的频率?
1.8D两相步进电机在力矩最大的时候是在1000PPS,如果没有细分,那么它的转速就是300RPM,
如果为二细分,那转速只有150RPM了。

一直不知道表中的PPS是指细分过后的频率还是没细分的频率,望大虾们给予指点。谢谢!

网友A:
pps每秒一个脉冲
PMS没分钟一个脉冲

网友B:
更正一下, RPM 就是转每分钟.
不做特别说明, PPS是指不细分的脉冲频率.

网友A:
更正一下, RPM 就是转每分钟.

不做特别说明, PPS是指不细分的脉冲频率.
引用 网友B:

谢谢更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