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跟随器后信号失真

楼主(2012-03-04):
电路如图。模拟开关输出端信号是44Hz的方波信号,占空比1:6.幅值1.2V,信号有毛刺,但是也还好。模拟开关后面接了OP07做的跟随器,正负5V供电,结果跟随器输出端的信号就失真了,幅值被放大,完全不是方波了,类似三角波。

请问这是为什么。分析半天也不知道。
请教各位大侠,谢谢您。

PS:附件里的图上面出来的信号是要接入ARM板上的AD进行采样的,中间的电路应该怎样接。
我加了缓冲,但是出来的信号不对。我不懂为什么。初次接触这块,请教下。
谢谢

网友A:
你这个好像不是电压跟随器啊? 电压跟随器 放大倍数=1 ,负值应该不变,跟随器只不过起到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,有点像反向比例放大器

楼主:
上面没画跟随器的图。
上面的图是跟随器前面的电路的图。
2# swg897570

楼主:
摸索一下午,问题解决了。算是对得起我没吃的这顿晚饭。
当模拟开关没打开时,就相当于缓冲器输入端是断开的,这个时候的缓冲器的输出就是没有输入时的输出,乱七八糟的。而一当选通,那么缓冲器就正常工作了。我在示波器上观察到了稳定的一段信号,最后突然想到这点,然后在缓冲器前端加一个接地的大电阻,使得没输入时让输入端为0.然后测试。OK!!!

但是如何将信号送入ARM板,还是问题。接RC后毛刺多,滤波问题?现在在改进,有懂的前辈能否指导下,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回复

网友B:
不知道你在干吗

楼主:
在请教当缓冲电路输出的信号输入ARM后,信号的噪声有点大,请问怎么减小这些噪声,应该用什么电路。
最开始要问的问题,我解决了。
8# yudanc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