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复位后 继电器就吸合

楼主(2012-03-04):
电路如图。STM32复位之后,没有对控制引脚初始化状态是floating input,继电器就吸合。后来我对控制引脚初始化为GPIO推挽输出,复位之后就不会自动吸合了。实在想不通,之前用AVR似乎也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一般Q4换用PNP管,可绕开这个问题

楼主:
为啥?难道因为GPIO复位之后有个输出有个高的状态,为啥?

网友B:
输出电平不对吧

网友C:
实际电路,R49不要节省了。
有些MCU,GPIO上电复位说是高阻,实际不一定是。
没有R49,微小的电流就导致三极管导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