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3.3V版的6N137吗?

楼主(2012-03-04):
6N137 光敏接收端的电路是5V的,与3.3V 器件连接电平不匹配,有可3.3V 工作的光耦吗? 谢谢回复

网友A:
adi的慈偶1201

网友B:
6N137输入是二极管,压降基本1V多点,什么光耦都差不多一样,
输出是5V供电,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,可以接3.3V上拉,除非你系统没有5V

网友C(2017-05-23):
光宝的6N137S-TA1是可以支持3.3V的,立创有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