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用win7,用什么版本的protel?

楼主(2012-03-04):
请问大家用win7,用什么版本的protel?

网友A:
我用的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

网友B:
99se不知到能用不能,因为我上手就是用的dxp 2004,现在改换ad09了。win7下dxp 2004和ad是肯定可以用的。

网友C:
99se在WIN7上没法加载库。

网友D:
得把自己建的库放到C盘99se的自带库文件夹中,才能加载

网友E:
推荐用altium designer  winter 09   我的win7旗舰版 用的就是!挺不错的!!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