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流过电阻改变电压极性么?

楼主(2012-03-04):
例如输入信号(+)通过一电阻接到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,请问同相输入端的极性为?为什么?(瞬时极性法)

网友A:
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流过电阻的电流和电压是同相位,没有相位差。
如果是电容或电感就会引起相位差。

网友B:
电压经过一个电容耦合不会改变极性,但是会产生相位差!
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在电路中不能反接,会导致电容器击穿损坏或者爆炸!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对于任何输入输出都可以写出其电压表达式,然后用复数法或拉氏法进行分析其幅频和相频特性。

楼主:
请问为什么不会改变极性??????????????

网友D:
请问为什么不会改变极性??????????????
引用 楼主:

用电流方向来推。

网友E:

这问题,看在眼里真别扭。是否在说虚地后电流好像从"地"往反馈电阻上流动?

网友F:
不会改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