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一款低导通电阻P沟道场管

楼主(2012-03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PMOSFET没有80V的规格吧?还有,电压较高时,达到30moh的参数估计有挑战。
不妨使用8只SPP15P10PL并联;如果60V能满足要求,则可以使用一只SPP80P06P

楼主:
非常感谢!
我用spp80p06试试吧,谢谢二楼

网友B:
大把
至少Vishay就有很多

网友C:
大哥,你写Ωm,mo不是国际标准吧

楼主:
不好意思,是mΩ,“mo”这个当时写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