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04构成振荡器频率问题

楼主(2012-03-04):
小弟用04做了个振荡器,如电路图,晶振平频率4.3M,通过示波器观看波形,发现波形有些失真(上升沿圆滑),是不是反相器的响应速度跟不上了。。。大家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产生4.33M的方波。

网友A:
U1B工作在非线性状态,处于开关状态。要有UIA一样的偏置电压才行啊。R1加大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加大之后确实波形好多了,当频率下降了。。。似乎得出结论,是04的频响跟不上~

网友B:
74HC04的确有固有的工作频率,而且上升、下降时间与负载有关(负载电容)。
如果嫌这个不够好,可以用74AC04。

网友A:
其实阻抗匹配的问题。
1,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的影响
2,输出阻抗,输出电容的影响,
改善方法
1,用1:10探头,
2,将其他的未用的反相器和UIC并联,将低输出阻抗
3,进行补偿。在输出上拉一电容电阻,电容几P,电阻和R2同。电容与电阻是并联

网友A:
也不排除74HC04是个SZ货。

网友C(2013-10-28):
这个完整电路怎么弄的,如果要产生125KHz方波怎么设计?

网友D(2014-01-06):
如果将无源晶振换成电感L能不能产生震荡?

网友D:
这个电路

网友E:
需要用74HCU04.
U系列只有一级mosfet,容易通过偏置进入线性区.
可参考它的datasheet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