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简单电路的输出是多少呢?

楼主(2012-03-04):
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出是多少呢?
说明原理与计算公式

网友A:
输出高电平饱和,具体多少伏和用的是什么OP有关。

网友B:
仿真一下或做个实验就知道了

网友C:
两个电阻的分压点必定是1.24V,因此
V×1.24k/(10.8k+1.24k) = 1.24V
所以V=12.04V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5V单供电,正相饱和了,输出在5V附近,具体多少看op的造化了。

网友E:
顶楼上 lymex大神也有出错的时候哈

楼主:
这个电路应该不会出现升压功能,所以我认为不会超过5V,我有一软件仿真大概是在3.9V左右。
但我不知道计算方法

网友F:
根据理论计算得到12.04V,已经大于运放的供电电压,此时,需根据运放的类型和其输出负载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,

网友G:
楼主在挖坑,不厚道。:lol

网友H:
楼主在挖坑,不厚道。:L

网友I:
仔细看别人的回帖,自己有个大概了,呵呵

网友J:
楼主在挖坑

;P

网友J:
LZ出了一道加减法题目.

网友K:
假定运放为理想状态:运放反向端大约是0.006v,放大倍数约8倍,1.24x8=9.9v,运放输出端应该为5v.

网友L:
照搭接个电路就知道了,不懂理论计算

网友M:
新人 学习一下

网友N:
这个坑还是挖的很好的,比较有价值的题目。

网友O:
同相放大器,输出饱和了,具体要根据手册知道输出饱和电压多少

网友P:
两个电阻的分压点必定是1.24V,因此
V×1.24k/(10.8k+1.24k) = 1.24V
所以V=12.04V
引用 网友C:

5V的供电,哪来的12.04V? 理论指导实践,同时需要实践来证实理论,你认为呢?

网友Q:
输出正向饱和了

网友R:
输出饱和,具体输出看运放结构。
常见op27之类的,3.6~3.9V左右。轨道轨的能4.99V。

网友S:
31# gregy_cn op27好像就是轨到轨

网友A:
31# gregy_cn  op27好像就是轨到轨
yiwil 发表于 201
2-3-6 20:16

不是

网友R:
查了一下手册,±15V供电时
OUTPUT VOLTAGE SWING: VO
RL ≥ 2 kΩ     -- min ±12.0 ; max ±13.8
RL ≥ 600 Ω  ---min ±10.0 ; max ±11.5
就是说在轻载条件下,输出电压到电源轨压差为 1.2V 到 3V

网友T:
学校里的东西有时候害死人啊!
远离实际啊,推荐看一些日本的电子教材,工程化强一下,细节更多一些。

网友U:
学校里的东西有时候害死人啊!
远离实际啊,推荐看一些日本的电子教材,工程化强一下,细节更多一些。
引用 网友T: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15217-1-1.html

网友V:
因为电源电压是5v,所以这个运放输出饱和了

网友W:
擦,算错了

网友V:
输出饱和了,输出不会超过5v

网友X:
新人 观摩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