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简单的电阻衰减器

楼主(2012-03-04):
请问,这个图红框内的电阻衰减,是怎么得到200V,20V,2V,200mV电压的呢?
看了半天没看懂

网友A:
电容等效阻抗为1/(2*Pi*f*C),这个会随频率而变化的。然后呢,你懂的。

网友A:
格挡的分压电阻网络设计和数字万用表是一样的。200mV代表换挡开关处于该档位时,Vin与地线之间最大允许输入200mV幅度的信号;......;200V代表换挡开关处于该档位时,Vin与地线之间最大允许输入200V幅度的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