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准电压电路疑惑

楼主(2012-03-04):
各位老师,
   今天看到一个REF102的电路,发现其中用OPA227实现-10V的电压输出,图见附件。
   为何要用OPA227而不是OPA177?

    图简要分析:REF102为输出10V高精度低噪声基准源,固定输出10V,即PIN4,PIN6之间固定10V的压差。通过OPA227的变换使之输出变为-10V。

    OPA227为高精度低噪声,SR值为2.3V/US,带宽8MHZ。
     OPA177为0.7V/US,带宽0.6MHZ。

楼主:
个人觉得OPA227的带宽和SR为重要的因素,高带宽决定了对整个回路的工作带宽高,高SR(摆动率)决定响应速度更快,从而精度更高,噪声更小。
   请高手排砖!十分感谢!

网友A:
SR有一定关系,高了的确好。
但另一方面,177的噪音是0.33uVpp,而227的仅为0.09uVpp,这当然是很有优势的。

网友B(2013-02-05):
这个问题嘛,还可以有很多问法。
为何要用OPA227而不是LM324?
为何要用OPA227而不是TL084?
为何要用OPA227而不是NE5532?
为何要用OPA227而不是OP07?
……

诸位高手,你们回答得完吗?

窃以为,工程问题跟科学问题不一样,没有最好、最合适、最优,只有较好、较合适、较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