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一个PGA

楼主(2012-03-04):
PGA放大30倍左右时带宽有1M左右,单通道就可以了,双通道也没问题。
好买一点,控制简单一点。,供电+-5V或以上即可

不用线性调节,10,100,或8,16,32倍放大即可

网友A:
PGA202,放大倍数为10,100,1000,控制很简单!TI的一款,满足你的要求。

楼主:
谢谢,但是带宽不够,

网友B:
现在PGA越来越少见了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有时候用DAC自己搭一个,实在买不到现成的,价格还都上了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