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哈~~选择AD的问题~~

楼主(2012-03-04):
想做一个小数字示波器 能够测量20-200KHz~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~~AD具体要选多快的?具体什么型号比较好~? 做这个东西算法如何实现?

网友A:
想做一个小数字示波器 能够测量20-200KHz~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

用单片STM32F10X就能完全要求的采样。

网友B:
200KHz   对于单片机来说是不是太快了

网友C:
用单片STM32F10X就能完全要求的采样。
引用 网友A:

恐怕不行,这个200K指的正弦波等的频率,不是脉冲脉冲,如果想测量出来的正弦波信号比较好的话,一个正弦波内至少要采集很多很多次的啦。。。

网友D:
至少要20倍的采样率,才能保证一个正弦波波形能显示得比较漂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现在打算用STC 12c5a60s2再接个高速AD~ 感觉速度还是跟不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现在先不要求准确画出波形~~只是只是测量波的频率和幅度~~现在想用stc12c5a60s2加一个高速AD能实现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要求画出波形~ 只是 测出波的幅度和频率 用STC 12系列的应该可以吧?

网友E:
200KHz 方波、三角波,还要求测量幅度、频率。还是按照20M的采样率算吧。

网友F:
你说的AD是什么?是AD转换还是 直接频率合成器DDS? 如果是后者AD9852就ok了!

楼主:
11# 215860540o 要求是AD转换器- -~~要是频率合成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- -

网友G:
我做过不用AD的,测频率是先用数字芯片分频,然后用单片机定时计数来算频率,,至于测幅度 是双积分电路再加单片机,,